爆缸了

楼主(2022-12-01):
    刚手动调到设计压力,手还没离开阀呢,嘣一声,接头就飞出去了,吓一跳瑟瑟发抖!CTM管子没爆它先爆。

楼主:
和重型卡车爆胎一模一样,车间有声浪,无法想象!!!

网友:
我们那时整修老外的,原厂32,我们定了一批液压缸和泵站,漏油不得了。后来降到22左右才稳定,无奈,只能把缸加大直径了。这个60的压力真没见过,太牛了。

网友(点评):
以前也很少用这么大的压力,一般都是再31.5以内

网友:
吓银,得亏没银在射程内

网友(点评):
准备后面给接头的管子处拴条铁丝固定,以防万一

网友(点评):
铁丝网是必须的啦,调试人员或者说是工人一定要穿防弹背心并头戴钢盔

网友:
幸亏没人,安全第一。以前老听车间师傅说35MPa液压接头喷出伤人的事,听的我到现在设计液压都排斥使用20MPa以上的压力。
看图感觉是内部裂纹,要做好探伤啊!

网友(点评):
早前刚学液压调试那会儿见过射出来的油堵打在薄钢板上,一个坑

网友(点评):
35MPa可以把人体肌肉组织击穿,骨头干断,衣服就跟没穿一样,啥用不顶

网友:
高压油射出来能把人手掌打穿。

网友:
60MPA,整个的油路都很厉害。没用过这么高的。

网友:
车间劳保佩戴全

网友(点评):
这么高压力带了劳保也得s

网友(点评):
劳保没用了,至少得用装甲车

网友A:
几个地方爆?看上去是旧的,是表有误?

网友:
好危险,注意安全啊

网友:
估计心理有影响

网友:
什么设备要这么高的压力,有点厉害????????????????????????????????

网友:
运气好啊,这要打到身上非死即残啊

网友:
液压缸么?维修的?

网友:
这得铁丝网了。双层。

网友:
60...下次调试估计有阴影了...

网友:
看到这个我腿都在抖,操蛋,这个很吓人,

网友:
是材料问题么。

网友:
这是一道送命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几个地方爆?看上去是旧的,是表有误?

同时2个以上地方爆还是要查查设计和工艺的原因,还有现场的偶然原因。这种60Mp应该算蛮常见的了,我们当年出厂都要做1.5倍试验,进来的管子材料都要通过180Mp样品爆破试验。

做高压试验关键要排气和现场挡护。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排气呢?

网友(点评):
油是液体,相对没有压缩性的,有一点泄露就能量释放完了,发生爆裂时不会像压缩气体一样发生剧烈爆炸。所以即使是气体腔体,做试验时也会用水来做。而油做高压试验时,里面混有气体的话,爆炸威力就会大成百倍

网友:
我们用过150MPa压力,油缸系数选的特别大,到现在有10年了,还在用

网友:
安全第一位啊

网友:
万幸中的万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2个以上地方爆还是要查查设计和工艺的原因,还有现场的偶然原因。这种60Mp应该算蛮常见的了,我们当 ...

专业,受教了。

网友:
没用过油缸,看来额安全系数还是蛮大滴

网友:
原因1、孔开得位置不对,应该靠近边缘或侧面
2、材料厚度不知道
3、这种压力与缸径的缸要用锻过的
4、调质强度

网友:
高压,高温,高速,站旁边都觉得怕

网友:
我去  这要是直接炸碎了  不就是散弹枪?

网友:
这油要是打在身上都可以钻个洞,高压比较危险

网友:
太吓人了,变么高的压力一般只在拆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