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平面间距偏差难度

楼主(2022-12-01):
两个加工平面间距3000mm,请问实际机床能控制到多大偏差?多大是轻松可以达到的?多大是努力一下能达到的?多大是再努力也达不到的?
铣床在长工件上加工两个平行的端面,理论间距3000,实际能控制到多大的间距偏差?

网友:
这道题条件给的有点少

网友:
这是不是机械工程师提的问题?有心帮忙给个回复吧,但实在是不解其意,无从应对。

网友:
材料和机床都不说?

网友A:
哪怕平行度能保证,你这么长的零件装机器上由于自重变形也不得了

网友:
空对空,空对空,空对空,只有你自个懂

网友:
10年加工老狗来了都要叹口气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菜了

网友:
平面不大的话0.01mm-0.02mm是很容易达到的

网友:
已知条件太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怕平行度能保证,你这么长的零件装机器上由于自重变形也不得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安装在刚性平台上(比如大理石平台)

网友:
两平面是在同一平面上相距3000MM,还是不同的平面?是否是正反面的情况,这不说清没法知道

网友:
条件都不全,怎么评估?直接上工件图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可能安装在刚性平台上(比如大理石平台)

能用大理石平台之类的工程师不会来问这种加工问题

网友:
我也很好奇3米的东西需要多大的机床才能加工,找了国标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