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固定侧轴承座设计

楼主(2022-12-01):
各位大佬,如图。请教一下这个轴承座为什么这么设计,两个锁紧螺母意义为何?不胜感激

网友:
调节丝杠预紧力

网友A:
难道不是为了压轴承内圈吗

网友B:
看截图 用的轴承是 7字头的 滚子角接触轴承

这类轴承都是配对使用且根据工况实施调预紧

希望把图片全部截图看一下

滚珠丝杆有 四种安装方式 可以翻书看看每种的对应的 刚度 转速 和场合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为了压轴承内圈吗

压轴承内圈不是有轴肩吗

楼主:
调节丝杠预紧不是通过螺母调节吗?这种预紧是怎么调节,麻烦大佬说具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截图 用的轴承是 7字头的 滚子角接触轴承

这类轴承都是配对使用且根据工况实施调预紧

整体的结构,麻烦看一下

网友:
用两个锁紧螺母的还是第一次见,轴承有没有顶到丝杆台阶?
丝杆用的是两边固定的方式的话,感觉可以这样调整一下间距。不过如果有轴向压力的话应该还是顶丝杆台阶比较好。

网友:
搞清楚什么是两端固定模式,就理解了

网友:
连个螺母调节轴承座的位置,没见过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的结构,麻烦看一下

中等的刚性和普通精度 都是采用 一端固定+一端支撑方式比较多

希望把 负载 转速 精度等工况告知一下

图片上有一些参考非常经典

网友:
两端固定,通过调节锁母实现对丝杠的预拉伸,减小丝杠因长度太长中间下垂变形,同时减少受环境影响的热胀冷缩。机床设计手册中有这种结构的详细讲解

网友:
1)先将轴承座装配好,使用锁紧螺母对丝杆进行预拉,此时属于半固定,在用锁紧另一侧锁紧,顶住轴承端,变成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