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疑问

楼主(2022-12-01):
以前做了很多清洗机(比如汽车缸体缸盖),一直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检验清洗效果的,虽然设备式样书上有清洗后不能有多少克残留的要求,但不知道是通过什么设备得到这个结果的。有次干脆有个公司叫我们设计一台这样的设备,他说把零件放在里面清洗,再将清洗液通过过滤网流出,把过滤网烤干放电子秤上看增加了多少克重量,感觉这过滤网要很密又不能太大,这清洗液要流到什么时候,最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来搞这个方案

网友:
用图像处理的技术,把表面图片污点做累计统计

网友:
是通过抽样,比如一天清洗1000件,抽取2件,进入专门的高压设备再次清洗多次,滤网取出。然后:1.自然放置后称重;2.显微镜观看,是否有较大毛刺遗留。基本就这两点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个行业,不过一般来说,每个行业都是有通用的标准的,按着做就好。
而且,感觉也没必要定量啊,你跟客户说,流量多少,1小时后残留多少,说实话,他们也不一定有什么概念。你直接说个百分比,这样就不涉及参数了,只需要说清洗后残留百分之多少就完了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一个确切的数据残留不能超过多少克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难搞啊~~~~~~···

网友:
清洗后的水,直接就显微镜/化学检验啊,多个烘干步骤干嘛?

网友(点评):
需要测定杂质的大小,同时测定杂质的数量

网友:
汽车行业有相关的清洁度标准,和相应的检测方法。一般过程为过滤、烘干、称重,扫描。主要参数:颗粒数量,大小,重量。我接触过的颗粒数量和大小检测一般是通过莱卡扫描,重量是用电子秤

网友:
这个就是清洁度要求了,具体要求杂质重量要求,杂质尺寸要求,见过的都是抽检人工清洗,你要是能做出能检清洁度要求的机器你就牛了,发动机零部件都有这个要求,这些厂子有钱

网友:
有做油过滤的,他们用的都是金属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