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问题求助

楼主(2022-12-01):
求教各位,说说问题:我们产品水冷板上有个密封O型圈(无法知晓长度),现在要加长水冷板,那么O型圈也要加长,目前使用密封圈线径3.1mm,沟槽宽度2.9mm,深度2.3mm;加长冷板后也加长了沟槽,原来的O型圈也不知道长度,所以请教各位,在这种先设计好了沟槽的情况下,O型圈安装时就被压缩,那么O型圈具体要多少长度的呢?(查过了平面O型圈密封标准,没有这种O型圈尺寸大于沟槽宽度的,不知道是有别的标准,还是凭经验推算)

网友A:
压力不高的,能方便装上就行。

网友:
加长沟槽是随便加长的没有数据?那随便买个长的O圈得了。

网友:
要加工水冷板请联系我,我做机加工的

网友B:
原来的O型圈拆下,剪断,测量。加长多少就买长多少差不多的。保险点就上下长度的都买点,试试就行了,没几个钱

网友:
你加长以后可以画出来槽的外形,然后模拟测量沟槽内圈长度,换算出来O型圈的内径,去找最接近的,然后接着调整沟槽的尺寸直到周长与O型圈的周长略长一点点就行,比如说长0.5或者1mm都可以,不能短。

网友(点评):
谢谢,帮了大忙。

网友(点评):
受内压的话,最好是以外径为基准计算

网友:
完全可以参照O的端面密封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O型圈拆下,剪断,测量。加长多少就买长多少差不多的。保险点就上下长度的都买点,试试就行了,没几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不高的,能方便装上就行。

水压不高,就是长期使用怕漏

网友(2023-06-30):
如果压力不高,密封圈有一定的压缩率即可达到密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