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toolbox零件方程式驱动出错

楼主(2022-12-01):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SolidWorks toolbox中零件凡是涉及方程式的,都会出错。

网友:
报错解决错误就行了
另外提问也得学习 起码报错截图 那个红叉叉截个图不难吧

楼主:
不好意思,截图上传了,没传上来!

网友:
嘻嘻,你的安装包有问题。我遇到过,如果有搜狗输入法,把搜狗输入法卸载之后,用安装包重新修复。然后再弄个什么VBA,你百度百度有教程的

网友:
百度“VBA7.1独立安装包”

网友:
连截图都没有吗?

网友:
建议放弃toolbox,自己做一套库出来,虽然会花费一点点时间,但是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