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利用电缸推的180度翻转门,结构有无问题,欢迎大神讨论下

楼主(2022-12-02):
一种利用电缸推的180度翻转门,结构有无问题,欢迎大神讨论下;有没有可能存在死点,推不动的情况

网友:
把图画出来就知道了呀

网友:
老板,雇个绘图员呗。您这儿要画至少也得把另一个极限位置画出来,您不就知道您那儿神马缸该放哪儿了么?

网友:
恕小弟直言,照你的图看,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
这是多大尺寸的门,为什么不用平推呢,自动旋转门感觉比较危险。

网友:
能实现,就是得把力给算好了

网友:
目测,按图上尺寸比例,实现不了。关紧门的时候杆端位置嵌进墙里了。

网友:
试试吧,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