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24)——引以为鉴吧

楼主(2022-12-02):
    这么严重的爆缸在楼主的职业生涯里也是头回碰上,很难接受,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结果?
    分析原因需要有个结果。

简单做个仿真吧

在这一并感谢社友@702736

网友:
检算都过不了,你们敢生产。和我以前那个公司总工一样牛了,在三门峡直接折一台架桥机主梁。

网友(点评):
所以有些人天生适合事前拍板~~~

网友:
油缸底部厚度至少再增加一倍

缸体是圆柱形是相对稳固 而缸底部板直接对冲油压

网友(点评):
感觉不用仿真,可以直接推导截面这里应力最大?

网友:
所以你这个爆掉是因为没有在前面开排气孔吗?

网友(点评):
在应力最集中处开了进油口,缸是外购的,我们设备上用

网友:
我看你之前的照片是在侧面有个接头啊?

网友(点评):
那是前端油口

网友:
没接触过液压,看了一脸懵逼,完全没看懂是哪里出了问题以后应该怎么规避

网友(点评):
看见这么高压的油缸,直接逃离

网友:
应力仿真都过不了?所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我又仔细看了看,我描述一下看是不是对的。
就是你这个受力分析显示收到压力以后应力最大的地方是前面那里,然后你们在那个位置开了个孔装了东西,导致那里的压力太大产生了爆裂,

网友(点评):
开孔位置导致应力集中

网友:
开孔后最大应力增加了一倍?

网友:
机械工程师不易啊,一辈子要小心谨慎

网友:
不开孔估计不会爆,就好比里面有裂痕一样很脆弱,另外侧壁上受到的压力应该是一样的,是不是缸的材料选择有问题杂质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