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配合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22-12-02):
两齿轮间的配合,分别在各自齿根和齿顶画两条直线,通过直线进行配合,为什么只能选取其中一条呢?视频教程里面两天都可以选啊

网友A:
应该都可以选把  我之前实操过,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可以选把  我之前实操过,可以的

是不是我哪里操作错了?之前没弄过,现学的

网友B:
有齿轮配合不用,你用直线的重合配合,这法子是什么人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齿轮配合不用,你用直线的重合配合,这法子是什么人教的

直接用齿轮配合,怎么实现齿的啮合状态呢?

网友:
画分度圆出来,齿轮配合选择分度圆就行了,连齿比都给你自动计算好了

网友:
估计是因为你这两条线不在一个平面上。
如果是静态配合让两个齿面相切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