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catia的一个功能,第一次用

楼主(2022-12-02):
不知道哪个版本开始有的这个功能,在线帮助没有详细做法,但是完美的解决了曲线精度问题,无意中看到的。给有兴趣的网友试试,例子是做的啥曲线?可以回复到下面

网友A:
方程式曲线貌似非常早的版本就有了,你想solidworks2011就有了这个功能,catia能不是很早就有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程式曲线貌似非常早的版本就有了,你想solidworks2011就有了这个功能,catia能不是很早就有的功能吗

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这个利用fog功能的增强功能,哪个版本有的?fog好像是v5r3开始的,那时候没这个功能

网友:
有需要CATIA二次开发的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B(2023-01-29):
这个fog能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fog能搞吗?

fog是参数方程,另外那个功能是参数方程曲线。用fog的话方程有了还要另外构造曲线。所以后一个简单。我列出的方程用三种方法都实现了。最后一个最简单,精度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