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SW在打开STEP格式文件时出现(遇到无效的记录索引)的情况。

楼主(2022-12-02):
现在刚开始吧软件更换为SW,在转装配体的时候会出现无法打开的情况,显示(遇到无效的记录索引)这个问题,(STEP格式的文件大小几十MB和上百MB,几百MB的都有,大部分会出现这个情况,小部分可以顺利打开并且保存,导入里面的启用3D Interconnect是关闭状态)请问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并且解决掉的,非常感谢!!!

网友:
想知道怎么解决吗? 我告诉你吧,拖到UG里打开,然后另存为STEP,再拖到SW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装配体没有模板
设置-选项--默认模板    最好三个模板都设置好,并且保存,就不会出现错误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的装配体没有模板
设置-选项--默认模板    最好三个模板都设置好,并且保存,就不会出现错误提 ...

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好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3-03-26):
使用記事本打開STP檔,使用取代功能來修改,尋找目標 : PRESENTATION_STYLE_ASSIGNMENT、取代為 : PRES。

變更完後將記事本儲存,就可以順利用solidworks開啟了~

网友:
5楼的方法不错,刚试了,可以。记事本打开用替换,替换全部,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