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不准

楼主(2022-12-02):
我厂有一台设备,用伺服电机➕同步带驱动轴,要求每次转90度。但是现在坏了,转大约75度,每次都停在同一位置。调节参数,就第一次转对了,后面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驱动器坏了?

网友:
以前正常现在不行那就是电机轴打滑了,电气不会这样的

网友:
你看下电机轴转了90°吗,是的话就是同步带或者联轴器的问题

网友:
检查员机输出轴与带轮的联接装配是否丰收在间隙?先排除外围机械故障。同时可检查编码器的联接。排除机械后,就排查电气。

网友:
如果现在能稳定转到一个错误的角度,那就说明硬件没有坏,软件也是稳定的,只是哪里设置错了,分析可能有下列几个原因

网友:
机械故障概率大,看下那里装配是否松动,有没有打滑现象。

网友:
1、有同步轮被换了不同齿数的,所以每次转动异常
2、软件每次发送的脉冲数和实际转比不一致
3、结合第一次能转好,后边全部偏位,可能程序上有两个参数点,其中一个是合格的,另一个没有改

网友:
机械结构出线故障了,电机这快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有问题可以加我微信,我们探讨下,17317679548,我们专业电机厂家给你解答疑惑。

网友:
先检查机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