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丝能用螺栓代替吗?

楼主(2022-12-02):
顶丝能用螺栓代替吗?

网友A:
平头的应该可以,尖头的那种估计不行

网友:
顶丝有很多种,是否能用螺栓代替,要看场合、孔用、安装要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个哪有准

网友B:
看你这么问,我觉得可以

网友C:
完全可以呀,看你要求的环境了,如果不介意多出来一层没问题的呀。

网友:
要求不高,应该可以。

网友:
我一般能用螺栓用螺栓,同螺纹直径的顶丝用的扳手要小两号,M3以下的扳手不好很容易就滑了。。通常也就轮子固定要用顶丝不能凸出来。。。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就知道了

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头的应该可以,尖头的那种估计不行

我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

磨尖后淬火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螺钉一个是螺栓
在某些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么问,我觉得可以

网友F:
好几种呢,你说哪种?不可能全都可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几种呢,你说哪种?不可能全都可以代替

电机输出轴与轴套之间,用键连接,轴和轴套间隙配合。轴套上开螺纹孔,顶丝顶在轴上。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发照片看看~~~~~~···.

网友D:
试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输出轴与轴套之间,用键连接,轴和轴套间隙配合。轴套上开螺纹孔,顶丝顶在轴上。

觉得可以,注意下螺栓的端面是不是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好了吗,

试好了,没问题。载荷不大,转速也不高,快的时候也就几百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呀,看你要求的环境了,如果不介意多出来一层没问题的呀。

网友(2023-03-15):
看使用场合,我经常找不到顶丝就用螺栓代替了。如果要求比较高的场合还是用顶丝比较好

网友G(2023-04-19):
没啥外观 空间等特殊要求  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啥外观 空间等特殊要求  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