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注胶设备

楼主(2022-12-02):
想用注胶设备自动把环氧植筋胶注射到模具中成型,成型后需要振动,把胶体里的气泡振出;环氧植筋胶有A、B两种胶,需要搅拌混合;
每成型一次需要把胶更换,接触过胶的元件都需要更换或清洗干净。
求教各位大神有什么适配的零部件或设备?

网友A:
有混胶管了为什么要单独提搅拌混合这个步骤,你可以先看下点胶机的配件,有专门的双组分的点胶阀

网友:
(ง •̀_•́)ง(ง ˙o˙)ว直接推~~~~~~···.

网友:
你说的需要摇动摇晃把里面的气泡摇出来,这个是有一个设备叫摇胶机好像。是有这样的设备的,但是我常见的都是真空注胶,他会把做好的胶里面的气泡会吸走。可以建议你考虑一下这个方面的,因为这个方面会比较好做一些。至于你说的。每次都需要更换配件,这个我们做的一般都是用手动更换的,人工更换的,没有自动更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混胶管了为什么要单独提搅拌混合这个步骤,你可以先看下点胶机的配件,有专门的双组分的点胶阀

我这里是检测公司,每次注胶的样品都不一样,成型后的试件拿来做力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