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密封设计,感觉被挖了一个小坑

楼主(2022-12-03):
前一阵,做某产品的工程师做了一个端头密封,锥面密封,密封端头是黄铜,设计液体压力从35mpa提高到60mpa。密封扭矩60nm,结果漏油了,然后根据直觉,把扭矩加到100nm,好了。但是客户不依,说你要给我证明设计没问题。

注意,是机械设计没问题,不是一次实验没问题。也就是要一个设计的理论逻辑和校核。

个人懂点,但是不算擅长。基本逻辑知道,判断的逻辑知道,但是不知道具体给多少。

基本两个点:
第一,下限。密封需要一定的接触压力(和接触宽度有关),这个容易,力加大就行。
第二,上限,黄铜不能严重屈服,一般有点点屈服是OK的甚至好的。

开始我信心满满,觉得这是小case,金属密封200mpa的设计我也见过,这里不过60而已。。现在突然想起,黄铜的屈服大约就130这个数量级。密封60,那么平均接触压力换算出来大约180mpa这个数量级。峰值接触压力大约270,那么最大剪切大约0.3-0.4倍就是100mpa左右,屈服强度是最大剪切力大约两倍就需要200mpa,最常用的黄铜只有120.140。目测就不够了。(略有屈服是OK的,这种计算便保守)但是感觉差很多了,屈服强度不够了。

哎,小问题一堆,找不到人问。只有屌丝一个外行闭门造车。突然怀疑,也许客户(英国)对这个设计比我们懂(我们其实除了我懂一下逻辑和大方向国内其他人完全没人懂)。。

版面估计也不会那么巧有人懂,但是有没有人知道谁懂?谢谢。

网友A:
分析的这么透彻,还有啥好疑虑的?

网友B:
黄铜肯定不行了,得是碳钢了,比如优质10# 或35CrM,渗氮,表面HV550以上内部HV250,当然对面也要硬。
另外热处理是仿真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这么透彻,还有啥好疑虑的?

1,判断标准。密封60,那么接触压力应该是多少,我现在是估计着给的。
2,屈服给多少,这个也是估着给的
3,密封形式,连接面的具体设计。对密封是有影响的,这些细节豆考虑不全,我们这个比较简单,不是孤面

网友(点评):
密封60,接触就是60,至于抗剪面有多少,看黄铜件的结构,也就是抗剪的环形面的纵深尺寸

网友(点评):
螺纹渗透到的层面都是60,这毫无疑问,所以螺纹面不会发生屈服。旋入的螺纹圈数越多,也就是塞进去的越多,抗剪的面积就越大,螺纹直径乘以pi是周长,再乘以旋深H,这是抗剪受力面。正压力,有效的受力面,就是去...

网友(点评):
掉内径的环形面,这个面积能有多少,S环*60就是正压力F。F除以抗剪面,就是抗剪应力,一般情况这个应力会小于60,除非螺纹非常短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可能不是你所描述的,就想到了这些,不一定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肯定不行了,得是碳钢了,比如优质10# 或35CrM,渗氮表面HV550以上内部HV250,当然对面也要硬。
另外 ...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上面只是我自己的逻辑和设计

网友(点评):
就是你说的黄铜要屈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这么透彻,还有啥好疑虑的?

谢谢,我没表述清楚。螺栓只是提供拎紧力,密封不是螺纹,而是螺栓端头的一个锥面(类似倒角面)

网友(点评):
参考真空结构搞高压?

网友(点评):
这图简洁明了,锥面高副密封,接触应力计算公式就用上了,螺纹预紧力计算公式也得用上,最后校核螺纹的连接强度。我记得设计手册上有讲的这么一段,我找找过去的资料看。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记错了,手册上没有涉及这种计算,咱们就编一个单行本,提供大家使用

网友C:
人家也是要你糊弄过去的感觉。联系你上一个帖子,把自己掉坑里了吧?不妨把螺纹直径螺距告知,密封线直径告知,大家来帮你编圆了

网友(点评):
哈哈,702736你有点逗

网友D:
各种铜管件材料的许用应力在150-600MPa,,,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铜管件材料的许用应力在150-600MPa,,,

谢谢。。
这个case我下周正式开始做,如果能到180对我就差不多了,下周就有这些正式的参数了

我最困惑的是判断的标准,就是接触压力给多大,对于60mpa的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也是要你糊弄过去的感觉。联系你上一个帖子,把自己掉坑里了吧?不妨把螺纹直径螺距告知,密封线直径告 ...

扭矩100nm,或者可以调整。螺纹直径大约20,如果扭矩系数0.2,所以预计力大约25000n(60扭矩是15000n)
液压作用直径大约16,作用力60mpa*3.14*16*16/4=12000

所以密封面力大约13000n。开始泄漏的只有60扭矩,密封力是3000n这个数量级,确实是不够的。

网友E:
看你结构图,感觉泄漏跟你黄铜的屈服应力剪切应力没啥关系,而是螺纹扭矩不够导致压紧力不够使管子在内部高压下产生膨胀变形,而公头母头材料不一样变形也不一样使配合锥面产生间隙,这里的变形量计算跟公头母头的材料屈服强度有关系,产生的这个间隙差需要靠螺纹的拧紧力来消除,至于你说的锥面铜面的接触应力,本来就要使黄铜产生塑性变形才能有密封效果,强度越低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结构图,感觉泄漏跟你黄铜的屈服应力剪切应力没啥关系,而是螺纹扭矩不够导致压紧力不够使管子在内部高 ...

有一点屈服确实是好的,但是不能屈服太大,得校核上限啊

网友(点评):
屈服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扭矩100nm,或者可以调整。螺纹直径大约20,如果扭矩系数0.2,所以预计力大约25000n(60扭矩是15000n)
...

编的不错。可以继续编,比如预设剩余压紧力为10000N左右.
虽然实际是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的不错。可以继续编,比如预设剩余压紧力为10000N左右.
虽然实际是很复杂的。

可怜之人。。。

网友:
定好了扭矩,最后别忘了校核一遍

网友F:
别问,问就是黄铜表面粗糙度不够,100nm才能压平,60nm缺点意思,上磨床狠狠的磨。第一甩锅到加工,第二对上头有交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问,问就是黄铜表面粗糙度不够,100nm才能压平,60nm缺点意思,上磨床狠狠的磨。第一甩锅到加工,第二对 ...

喔,绝对不是甩锅的人。只想解决问题,提高在这个点的理解和设计水平。
也不需要甩,能做很好是最好,完全不会做也很坦然,尽力就行

网友G:
我这边300MPa都用紫铜垫锥密封(压力变送器),不过效果不太好,直接钢对钢了,400MPa也不漏。
还有100多MPa的压力表密封,用的也是紫铜垫,正常使用。
不过密封,除了特殊的,其余我们这边都瞎拧,扭矩越大越好,我拧的话,100多MPa就漏,工人拧的话,400MPa也不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边300MPa都用紫铜垫锥密封(压力变送器),不过效果不太好,直接钢对钢了,400MPa也不漏。
还有100多M ...

谢谢。。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用力拧会不会拧屈服??第二,为什么你拧就漏,老师傅拧就不漏,这玩意还分高低贵贱?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用力拧会不会拧屈服??第二,为什么你拧就漏,老师傅拧就不漏,这玩意还分 ...

我的理解就是,密封区域一定要屈服,所以力矩不能太小,但是力矩太大螺纹就屈服了,不过我们这边都是瞎弄的。
我拧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力量不够,拧的不够紧。

网友(点评):
多大的螺纹?多长的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就是,密封区域一定要屈服,所以力矩不能太小,但是力矩太大螺纹就屈服了,不过我们这边都是瞎弄 ...

一点点屈服是好的,但是屈服大了估计不行的。。总有一个极限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点点屈服是好的,但是屈服大了估计不行的。。总有一个极限吧。

对,这边标准生产那边仿的国外的,增压器安装的扭矩是有标准的。但是装配这边就是按照经验,比如用了上半身的力量,然后试验的时候300MPa漏了,再拧就用上半身加腰马合一的力量拧。有时候螺纹也会咬死损坏,所以拧之前都是要抹润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这边标准生产那边仿的国外的,增压器安装的扭矩是有标准的。但是装配这边就是按照经验,比如用了上半 ...

抹润滑油可以大幅度提高预紧力,T=K*F*D..所以润滑系数和预紧力是反比的。所以润滑系数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