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管螺纹G和圆锥管螺纹PT能配上吗?

楼主(2022-12-03):
请教一个问题:
圆柱管螺纹G3/8和圆锥管螺纹PT3/8能配上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惠氏螺纹家族的,只有一个区别就是PT是圆锥密封管螺纹,G是圆柱非密封管螺纹。如果公扣是PT母扣是G一般是可以用的,反过来就不一定能用了

网友:
可以旋进几个牙

网友(点评):
没插进去等于没插;插一半的不作数;

网友(点评):
没能插到一半 只能插个头

网友:
圆柱内螺纹可以配圆锥外螺纹。反过来不行。

网友:
PT是外螺纹,G是内螺纹就可以拧进去。

网友:
PT可以拧G的螺纹孔 反过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