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2-12-03):
请教个步进电机走低速抖动的问题,目前我是了解到低速要避开共振的转速,供应商也提供了共振的转速是哪几档,比如说1r/s,这时候是一分钟60转,这是他给出的最低的共振转速了。
然后我因为用到的带轮比较大,走的速度很慢的时候需要转速就很低了,大概一分钟十转左右,我以前试过做这么低的转速会抖动,但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抖动,然后这个抖动的最低速度是多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负载有关系也不清楚。
希望懂的朋友能指点一下这个超低速度(每分钟10转左右甚至5转左右)运行的时候抖动的原因以及规避的方法,是不是跟负载较大有关系。谢谢。

备注:最好是不要加减速机,我也晓得加了减速机肯定会避开这么低速,但是有的位置太小了没法加。

网友A:
步进电机低速共振是由物理特性决定的,没法避免,设计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这个。我们现在常用一体式的带减速器步进,比单独步进大不了多少,出轴还粗连带轮不易断

网友B:
无解,步进电机就这德行。

(ง •̀_•́)ง(ง ˙o˙)ว
这么低的转速,用普通电机+驱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低速共振是由物理特性决定的,没法避免,设计的时候就得考虑到这个。我们现在常用一体式的带减速器 ...

共振应该是有特定的几个速度吧,还是说只要速度低于多少转以后不管是多少转都会共振呢?

网友(点评):
你说反了,是步进电机有一个范围的(速度和转矩)是正常平稳运行的,超过这个范围就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
细分

网友(点评):
估计细分调到头了~~~~~~···.

网友(点评):
感觉楼主平时没注意到细分的区别,细分能极大改善低速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解,步进电机就这德行。

(ง •̀_•́)ง(ง ˙o˙)ว

请问下一般步进电机低于多少转速的时候就会抖动了?就是说低于多少转速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减速机了

网友(点评):
共振频率是电机本体的物理特性,不同大小的电机不一样,肯定没有统一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一般步进电机低于多少转速的时候就会抖动了?就是说低于多少转速的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减速机了

这个涉及到电机性能,驱动器功能。
一般的制造工艺就是稳定在一个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的上限或者下限,
电动机都无法‘完美’运行。。。

楼主:
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速度很低的时候把细分调大一些?

网友:
驱动器细分最大到25000了,足够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速度很低的时候把细分调大一些?

小碎步,精度不会到理论精度,但不会低于细分前精度,能极低速度且丝滑,几乎就是普通机加工进刀速度不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碎步,精度不会到理论精度,但不会低于细分前精度,能极低速度且丝滑,几乎就是普通机加工进刀速度不会 ...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
那么就是说我步进电机正常都是四五百转的转速,偶尔需要低速一分钟二十转运行个几秒钟应该都是问题不大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共振频率我记得好像是30-70左右,5-10应该不会振动的,但是低速使用时,不加减速机,有时候很容易忽略轴的径向负载问题,如果没有联轴器,或者联轴器无法补偿连接处的偏向,电机主轴径向载荷过高也会有这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的共振频率我记得好像是30-70左右,5-10应该不会振动的,但是低速使用时,不加减速机,有时候很容 ...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您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这么个问题,我使用步进电机都是直连的没有加联轴器,回头我试试加联轴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振应该是有特定的几个速度吧,还是说只要速度低于多少转以后不管是多少转都会共振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低速的时候即使细分调的很大也会有振动。所以我个人习惯性让步进电机只在100~300rpm范围内工作,低了用减速器高了换步进伺服或者大一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们的经验,低速的时候即使细分调的很大也会有振动。所以我个人习惯性让步进电机只在100~300rpm范围 ...

收到,多谢多谢,我这边考虑一下怎么去改下结构,之前因为结构比较紧凑就给直连了。朋友说能控制在五六百转最好,就是我这个位置太慢了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多谢多谢,我这边考虑一下怎么去改下结构,之前因为结构比较紧凑就给直连了。朋友说能控制在五六百 ...

可以看下这种一体式的,只比普通的长了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这种一体式的,只比普通的长了30左右

好的谢谢,我问问我们供应商那边。这方面经验还是太少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