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深沟球轴承是否可以直接并列使用不加隔圈?

楼主(2022-12-03):
如上图,两个轴承之间是否需要加隔圈?加内隔圈好还是外隔圈号?这样使用是否有什么弊端呢?相比单个轴承,能否增加轴承寿命?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工况,我一般都是从动轮这么用,承载粗算就是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工况,我一般都是从动轮这么用,承载粗算就是2倍。

箱体内零件 油浴 摆动,承载较大

网友B:
滚珠保持架不会碍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保持架不会碍事吧

不会

网友:
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
这样有用过

网友:
我投可以这样用

网友:
双列轴承太贵了吗,要这么用

网友:
某宝有很多轴承座里面就是两个深沟轴承,没有隔圈

网友:
完全靠挡圈?这样不能承担大的轴力,转速不知道高不高

网友:
这样比单个稳,那种单悬臂经常这样做

网友:
这样用过,

网友:
这么用过没出啥问题,不过转速很低,

网友:
双列申购轴承

网友: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