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风扇晃度吗,拜谢(ノ_ _)ノ

楼主(2022-12-03):
有大神能解释一下什么是风扇晃度吗,风扇晃度要如何检测出来,拜谢(ノ_ _)ノ

楼主:
有大佬嘛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晃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风扇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风扇叶!?~~~~~~···.

课题是《风扇晃度检测》我也在想是风扇叶还是转轴,所以来问问大佬你们的意见(ノ_ _)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晃

课题是《风扇晃度检测》,我在想是风扇叶还是转轴,所以来问问大佬你们的意见(ノ_ _)ノ

楼主:
课题是《风扇晃度检测》,我也在想是风扇叶还是转轴,所以来问问各位大佬们(ノ_ _)ノ(ノ_ _)ノ(ノ_ _)ノ

网友:
谁出的题目问谁啊

网友:
动平衡?一个意思么?

网友C: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是不是指扇叶旋转过程中轴向摆动量?如果是的话,可以尝试激光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这个词。是不是指扇叶旋转过程中轴向摆动量?如果是的话,可以尝试激光测距。

课设或者毕设,估计是超声波了。

网友:
晃动是形象说法,我理解应该是进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