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尺寸偏大怎么处理

楼主(2022-12-04):
按客户尺寸加工的 由于客户现在的成品件跟我们加工件配合过紧 想让处理一下 这种一般是上车床上处理吗

材料45# 前面最细的外圆处 如果是最大外径的话 外圆磨就处理了

网友A:
问客户怎么处理。

网友B:
关键要看精度要求。如果两端有中心孔,上车床、磨床都是可以的。配合过紧,余量有多大?

网友C:
偏大是大多少?批量有多大?你现有的工艺设备有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大是大多少?批量有多大?你现有的工艺设备有那些?

大1-2丝 数量有3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要看精度要求。如果两端有中心孔,上车床、磨床都是可以的。配合过紧,余量有多大?

基本没有余量 最松也要用力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客户怎么处理。

客户让看怎么处理一下 可以适当加费用 这不是尽量让客户损失也减少

网友D:
车床抛光处理

网友:
冰冷处理再装

网友:
冷处理一下再装吧,或者让客户给出新的尺寸,按尺寸做到要求,自己搞容易搞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床抛光处理

用砂纸打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砂纸打磨吗

打毛了玩玩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