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焊接机用装配体画的,材质怎么办?

楼主(2022-12-04):
一个焊接件,不是多实体。是用装配体画的,但是工程图里面怎么显示出材质呢?

网友:
件一材质,件二材质。焊接件肯定是几个东西焊在一起的呀,难道你是铸件修补吗

网友:
工程图的材质是链接了零件/装配体的某一属性,在装配体里面把相关的属性设置成你要的材质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初学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