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大家有没有这样使用气弹簧支撑机盖的?

楼主(2022-12-04):
大家好,请教大家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这样使用气弹簧支撑机盖的?
现在经常性遇到一种问题,在机盖压下去后,气弹簧会把机盖顶起来,换力小的气弹簧又无法支撑机盖。

还有一种设计是这样的,这种设计没有问题,但是安装空间受限,只能从后方支撑。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关下时加插销

网友:
调下两端支撑位置找个合适点的可以吗,要慢慢试。

网友:
气弹簧的销钉在门轴和气弹簧另一个销钉的连线附近。

网友:
角度要调一下,要么加个卡位

网友:
之前弄过类似的(盖子很重,开合角90°),关闭时接近或者通过死点,就不会顶起来了。不过效果很差,打开就关不上,还在摸索中。

网友:
这个需要对力矩进行计算,计算3个状态
第一,门关住时,氮气弹簧力的方向,以及需要多大的力才能把门打开
第二,门打开过程中,门产生的力矩最大的时候,氮气弹簧产生的力矩是否大于门的力矩
第三,门打开到最大时,氮气弹簧力的方向,是否能自锁,需要多大的力才能把门关上

网友:
1. 合理计算氮气弹簧安装点就可以,这个选型手册上有说明,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2. 氮气弹簧(有特殊的任意位置安装的弹簧除外),安装时要注意,正常的工作状态下,要让细杆朝下,因为活塞处需要润滑油润滑和密封,细杆朝下能保证润滑油始终能接触到活塞。
如果手里有米思米、怡合达等等纸质的选型手册,上面都能找到详细说明。

网友(点评):
倒装一方面是润滑, 更重要的是利用活塞与液压油接触后的缓冲阻尼

网友:
气弹簧选型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参数选择合适的缸径、行程、推/拉力,安装位置也要避免死点。

推荐ACE Gas Spring计算软件辅助设计,但因为该软件需要连接工厂的数据库,所以不对外。建议联系就近的代理商,协助提供选型服务。或者提供设计参数给工厂,由工厂配合选型。

网友:
关键还在于连接点的位置,气弹簧的前后连接点以及盖的旋转点,这3个点在关门时至少要处于一条直线或者越过3点连线,这样就能自锁,不会弹开

网友:
选型手册上有详细安装说明

网友:
盖上时没有自锁,旋转点,气弹簧2个点,这3个点的位置要调整一下

网友:
楼上这么多说自锁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门盖自重问题? 只有轻载才考虑自锁, 中重载都是用氮气弹簧平衡部分自重, 千万不要自锁, 不然很难打开.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试试把气弹簧反转对面安装

网友:
选好角度和气弹簧的力就行了,放在后面可以的,无非就是重力分力角度转化一下,看看帕萨特前机盖哈哈

网友:
你设计得不对,当然会起来,第一张图三点一线要往下,你往上能不起来吗

网友:
轴移到连线上方

网友:
可以去上隆、米思米这些网站,找找它的选型手册以及设计指南。上面有介绍

网友(2024-02-09):
不懂,气缸的前后支耳距离有变化吗?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