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框型材怎么与PC板连接固定?

楼主(2022-12-05):
第一次做这种门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门框型材内槽6.5宽,选用的是5mm厚的PC板,这两个之间怎么固定?打胶还是有密封胶条?
门把手要怎么选型和固定?

型材

型材

总装图

总装图

PC板与门框型材

PC板与门框型材

网友A:
有专用橡胶条。

网友B:
有专门的压板条,也可以打玻璃胶,随你怎么做都可以,不过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交给外面专业的型材厂代工的,没必要自己设计自己装配啊,框架全部自己设计自己下料装配很麻烦,要准备好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考虑装配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压板条,也可以打玻璃胶,随你怎么做都可以,不过这种东西是完全可以交给外面专业的型材厂代工的, ...

车间整体框架已经装配好了,现在要下料门框PC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橡胶条。

好的,我去找一下

网友C:
有T型槽内嵌条,不过没用过,以前单位这种情况一般用的都是板螺母。
至于门把手,你合页咋固定,把手就咋固定呗

网友D:
钣金厂有专门的密封条 或者可以胶粒锁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T型槽内嵌条,不过没用过,以前单位这种情况一般用的都是板螺母。
至于门把手,你合页咋固定,把手就咋 ...

门框型材连接是用的内嵌角槽30*30-M5的,PC板与型材怎么固定的?不太想打胶,后期不好处理

网友:
胶粒锁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框型材连接是用的内嵌角槽30*30-M5的,PC板与型材怎么固定的?不太想打胶,后期不好处理

瞅了眼样本,还真没看到6个槽用的,无论是内嵌胶条还是板螺母胶粒,都是8个10个槽的。
这种情况我选择不固定,逛荡就逛荡吧

楼主:
谢谢,找到胶条了。准备用嵌条卡住PC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T型槽内嵌条,不过没用过,以前单位这种情况一般用的都是板螺母。
至于门把手,你合页咋固定,把手就咋 ...

是的,刚刚没转过来弯,合页咋固定把手咋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厂有专门的密封条 或者可以胶粒锁付

是的,TB也有专门买这种密封胶条嵌条配件的,选了一种

网友:
供应商画册里基本都有

网友E:
直接用6个的板,0.5的间隙一装上基本上都不会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6个的板,0.5的间隙一装上基本上都不会晃

(ง •̀_•́)ง(ง ˙o˙)ว
简单,粗暴,实用,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