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刀知识

楼主(2022-12-05):
虽说学了机械专业,但实际上对做厨房菜刀知之甚少。有大侠能够提供一些做厨房刀具的相关知识,比如刀具类型、材料、结构、热处理等。感谢!

网友:
只会一点点怎么选菜刀的知识。菜刀材料40Cr13
具有不错的韧性,但是硬度较差,(适用于砍骨头),用于制作低价位的菜刀。硬度不够,使用过程中需要经常打磨。公司通过淬火提高硬度。可以采用磨石器配合使用改菜刀。热处理后在52HRC以下。易生锈,经黑色氧化处理,可减少生锈。

菜刀材料30Cr13,C降,韧性提高。砍骨头。

菜刀材料90Cr18MoV
合金刀刃,硬度更高,外层仍采用40cr13。
菜刀材料(老式)
碳钢或高锰钢,易生锈,串味。

水果刀(最好选陶瓷刀),金属易腐蚀,生成三氧化二铁。陶瓷刀过于锋利,过于脆弱。

中端钢材(50CrMoV~70CrMoV)
热处理后硬度到58HRC,但是刀身易折,在中间夹层钢(中间采用高碳高铬材料做母材,两侧低碳钢高温复合而成)。
3、打磨
采用高目磨刀石(8000)。用完立刻擦干。刀身每过一段时间用热油浸泡
4、刀柄
黄花梨木和铁梨木。德系刀倾角在20度,耐久。中式和日系在15度左右,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