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锁紧机构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2-12-05):
A:代表旋转开关,在"ON"位置时,C可以进行旋转;在"OFF"位置时,C不可以进行旋转。
B:代表旋转结构,里面有控制旋转和不旋转的结构,就这个我一直想不通工作原理。
C:代表旋转物体,C是和B连接到一起的,通过A旋转开关的"ON"位置和"OFF"位置,来实现C的旋转和锁死。

尤其重要的是:
C有2个姿态,可以理解为初始位置和旋转位置,就是在初始位时(如图所示),A在"OFF",C锁紧不能旋转。
                                                                    就是在旋转位时(初始位其他位置),A在"ON",C可以旋转。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在医院拍别人家的,不让拆啊

网友:
猜想,偏心压迫,但我建议亲这边拆开一下,给咱们看看眼界

网友(点评):
之前考虑是偏心轮结构,但是从视频和实物上来看就是很轻易的通过A旋转就能实现C的旋转和停止,

网友:
无极锁定, 还是有级锁定?

网友(点评):
只是A在OFF位置,C在初始位置锁紧就行,A在ON位置时,C可以自由旋转,最好是带点阻尼。

网友A:
旋转锁定有很多方式. 无极锁定靠摩檫力, 如两个单向离合器, 凸轮, 或者弹簧套(可能性不大). 有级锁定靠齿槽啮合, 如圆柱内齿或外齿, 端面齿

网友:
磁力表座,再联想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咱们想到共同的地方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磁力表座轴向不容易分开,但是径向会旋转,并不能完全定位。

网友(点评):
同感,第一反应也是磁铁

网友:
很简单,你把生久的锁具,特别是旋转锁具挨个研究下,肯定能弄出来。当然要猜的一模一样还得拆了才行

网友:
一个凸轮顶钢珠结构,有何难,,,,,

网友(点评):
大侠能明示一下吗

网友(点评):
看一下气管快接头,,,,

网友:
感觉偏心顶刹车皮,像自行车电瓶车刹车

网友:
B 和 C 怎么连一起的,年上去不是整体的。B 是指立柱吗?

网友(点评):
初步认为C连接的B中间的轴,B里面有锁紧和松开的旋转装置。

网友:
能提供多大的锁紧力?这个也需要考虑吧

网友:
A锁紧是无论C在哪个角度都可以直接锁死没有摆动间隙吗

网友(点评):
可以有摆动间隙的

网友(2023-01-29):
类似锁芯的机构应该也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锁定有很多方式. 无极锁定靠摩檫力, 如两个单向离合器, 凸轮, 或者弹簧套(可能性不大). 有级锁定靠齿槽 ...

之前在item型材上看到过采用有级的齿形旋转缩进和解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