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孔键槽的加工问题

楼主(2022-12-05):
请问各位,一个内孔直径14mm,要开一个5*5的键槽,但是键槽不是贯穿的,并且键槽的终止处是平的,不是半圆的,这个有办法加工么?具体如图所以

网友(点评):
插是需要退刀槽的

网友:
非得这么搞吗

网友:
结构上能不能想点办法,比如做穿后中间从外侧加一个隔挡

网友:
你想一下大保键时的动作,就明白了

网友:
没退刀槽不好插吧,可以手工开,但难做到平头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不贯通算是能做到,钻一个工艺退刀孔或者槽,完全按图貌似常规方法做不到

网友:
电火花加工是对的。要不就要改结构

网友:
铸造、焊接、手工

网友:
电火花加工

网友:
电火花放电加工或者改结构

网友A:
上图只有电火花能做到!
我们一般是内孔加工退刀槽或在轴上钻个比键宽大的孔来解决!

网友:
配个销子不好吗

网友B:
总结以上得出:铸造、焊接、插槽、电火花、手工开,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只有电火花能做到!
我们一般是内孔加工退刀槽或在轴上钻个比键宽大的孔来解决!

这个退刀槽是和加工螺纹的退刀槽一样的?还有在轴上钻个孔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结以上得出:铸造、焊接、插槽、电火花、手工开,改结构

感谢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退刀槽是和加工螺纹的退刀槽一样的?还有在轴上钻个孔是啥意思?

加工槽的工艺孔!

网友:
一般键槽用拉刀拉,那个需要贯穿,只做一半完全直角不好做的,如果增加一点小的工艺倒角可以用电火花做,或者清角样式直接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