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原理~~~~~~···.

楼主(2022-12-06):
(ง •̀_•́)ง(ง ˙o˙)ว

就是这么一个好称省力的自行车部件,
结构并不复杂,原理也简单,还有专利权,
这个产品网上售价¥120多圓。
对于其作用,表示怀疑!。

网友A:
按照这个图, 这个轴承是不是单向轴承? 上车的时候可能很别扭, 应该还是有点作用的. 实际使用无法完全防尘防水, 初始定位不准, 估计很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图, 这个轴承是不是单向轴承? 上车的时候可能很别扭, 应该还是有点作用的. 实际使用无法完全防尘防 ...

(ง •̀_•́)ง(ง ˙o˙)ว
应该就是普通的6002轴承,
它省力作用我表示怀疑,
理论上省力作用有,
但实际上没什么大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ง •̀_•́)ง(ง ˙o˙)ว
应该就是普通的6002轴承,
...

我也觉得奇怪, 普通深沟球轴承没有任何增加力臂的功能, 按网上找的图片, 肯定要是单向轴承才能增加力臂. 而且网上卖家有说区分左右, 估计就是有单向轴承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 普通深沟球轴承没有任何增加力臂的功能, 按网上找的图片, 肯定要是单向轴承才能增加力臂.  ...

(ง •̀_•́)ง(ง ˙o˙)ว
区分左右是因为左右脚踏的螺纹是不一样啊!
左侧脚踏是(更正:反)旋螺纹,右侧脚踏,反之。

@beta_ling
您说得对✔,左侧是反螺纹左旋。

网友(点评):
螺纹不对吧, 应该是左踏板的螺纹是左旋的,右踏板的螺纹是右旋的.

网友:
省力了,行程长了,做功不变。和变速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增加力臂也可以换前面的长曲柄,换这个更洋气

网友(点评):
这要怎么做!?

网友:
结构复杂,原理并不简单,确实是烧脑的技术

楼主:
#小程序://拼多多/qKnz7gQOgDb4PLG
视频里看,并不是单向轴承。
这个零件的轴可以正反向转动!

网友C:
感觉这个会很变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会很变扭

(ง •̀_•́)ง(ง ˙o˙)ว
如果是单向轴承,
应该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部分商家抄袭的不对. 下面这个原理几乎增加很少的力臂, 只是改善了发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部分商家抄袭的不对. 下面这个原理几乎增加很少的力臂, 只是改善了发力点

(ง •̀_•́)ง(ง ˙o˙)ว
我看视频上,
就是可以正转反转,
不是用单向轴承。
这就™很疑惑了!?。
如果用单向轴承向前蹬时增加力臂,这是正确的。。

网友:
我们公路车圈讨论过这个东西,它的作用是在踩踏时使腿伸展的更充分从而更好的发力,普通自行车坐垫低,骑行时腿并未得到充分伸展,而公路车坐垫就相对较高,更方便发力并且不容易产生运动损伤,所以只要坐垫够高就不需要这东西

网友(点评):
他宣传的原理就是杠杆原理

网友(点评):
装上这个东西曲柄转一周力臂长度是在变化的,谈不上什么杠杆,其实就是让腿部充分伸展从而提高踩踏效率,把车座子抬到合适高度比这个东西效果更明显,骑行爱好者没人用这东西,就是智商税

网友(点评):
普通轴承的还不如垫高坐垫. 另外请教, 单向轴承那种机构有人测试过效果吗? 会不会比普通轴承的要好些? 或者也是智商税?

网友(点评):
没听说有人用过单向轴承

网友:
应该是  M=FLcosα
改善 α 的。

网友D:
看样子也省不了多少,关键还难看,而且没有什么防护,路面环境复杂,效果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也省不了多少,关键还难看,而且没有什么防护,路面环境复杂,效果堪忧

(ง •̀_•́)ง(ง ˙o˙)ว能用公式计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加力臂也可以换前面的长曲柄,换这个更洋气

我的意思是换成这个120块的更洋气。原来装脚踏的曲柄淘宝看了下有加长款的,还更便宜,换上去妥妥省力点

网友E:
这个结构是为了避开连杆机构的死点(理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是为了避开连杆机构的死点(理论上)
(ง •̀_•́)ง(ง ˙o˙)ว
∵哦!?

楼主:
(ง •̀_•́)ง(ง ˙o˙)ว
我想做一对,用单向轴承,
试试看。。

网友:
好用么,用处大么

网友F:
会增加膝盖损伤风险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78062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增加膝盖损伤风险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37806258

…(๑╯ﻌ╰๑)=3: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