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方向

楼主(2022-12-06):
假如曲柄一端连接电机输出轴,一端连接轴承,那电机转动时,轴承受到曲柄的力是哪个方向的?是曲柄所做的圆形运动轨迹的法线吗?

网友:
不应该是切线吗?

网友:
把曲柄看成二力杆

网友:
曲柄不能看成是二力杆, 二力杆要处于平衡状态, 曲柄既不是匀速直线运动也不是相对地面静止.

网友:
曲柄传递是扭矩,做受力分析时曲柄传递的力是垂直于曲柄的

网友:
轴承受到曲柄的力方向是曲柄所做的圆形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