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双显示器vs Creo双显示器使用技巧

楼主(2022-12-06):
最近研究了SW的双屏幕用法,感觉不错。 以前都是用单屏幕的TAB切换视口的。具体方法见图片

1 打开跨区显示
2 横向平铺
3 把视区左右摆放
这样就可以一边改零件,一边看装配,大大提升了效率。
同时我把Creo也双开了起来,对比一下两个软件双开的的效果。
SW双开后的快速访问工具栏是跨屏幕的。
Creo双开后的快速访问工具栏是独立的,这点上更好用一些。

网友A:
是一屏双分好呢?
还是双显示器好呢?

网友:
屏幕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屏双分好呢?
还是双显示器好呢?

肯定双显示器好,现在大部分公司都有双显示了

网友:
工作条件不错

网友B:
还不如用双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双显示器

兄弟,这就是双显示器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这就是双显示器的效果。

你这不是一个显示屏双分吗,我是说用两个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