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强度校核

楼主(2022-12-0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蜗轮蜗杆传动比40,蜗杆头数是1,模数是1.5,分度圆直径是25;蜗轮齿数40,模数1.5,厚度28。电机输出,通过减速箱与直齿轮连接,齿轮与蜗轮蜗杆连接,电机功率150W,行星减速箱减速比81,输出转速62rpm,电机与减速箱为一体,输出最大扭矩22.5N·m,直齿轮传动比1.5,最后蜗轮输出转速1rpm,蜗杆材质为45#热处理,蜗轮材质为磷锡青铜,现在出现一种情况为蜗轮失效,齿从根部被破坏,算了强度是符合的,但存在冲击力,偶尔会出现冲击载荷,这个比较复杂。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强蜗轮蜗杆强度的?现在中心距调整空间比较小,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强强度的?

网友A:
25的中径蜗轮偏小!
一,模数改成2,中径缩小到20mm增大蜗轮重新配蜗杆蜗轮!
二,其它不动的话把速比1.5的两个齿轮调换下,原来蜗杆93转/分变成41.34转/分,增加蜗轮的强度!

网友:
冲击载荷的强度验证也ok么?
会不会材料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的中径蜗轮偏小!
一,模数改成2,中径缩小到20mm增大蜗轮重新配蜗杆蜗轮!
二,其它不动的话把速比1.5的两 ...

25中径偏大?改成20的应该可行,模数改成2好像变化不大,在考虑2.5模数28齿/30齿,齿数减少了就会存在间隙这个问题也不太好解决。速比1.5的两个齿轮不太好调整,本来就是减速,对调后就加速了。

网友:
感觉只能加大模数试试。你这个出力需求那么大么,按0.3机械效率来算,额定输出扭矩400Nm?1.5模估计是不够的

网友(2023-01-18):
有可能是材料问题

网友(2023-03-07):
输出的蜗轮用钢制斜齿轮,渗碳或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