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这个翻盖通过杠杆完成开关

楼主(2022-12-06):
翻盖受到下方的力会沿着铰链翻起,怎么让翻盖通过杠杆的原理关闭

如图

如图

网友:
四连杆结构

楼主:
能给个示例图吗,连杆我试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到底怎么动的,汗。。。。。。。。。。

网友A:
我知道,我有一套机场加油用的检测计量系统,盖子就用了这个机构

网友:
你搜一下,导弹井盖板翻开的那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有一套机场加油用的检测计量系统,盖子就用了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可行吗???弹簧会因为翻盖的翻起而移动吧

网友:
箭头方向都错了,很好奇你毕业设计怎么过的

网友(点评):
人家箭头标注指示, 你理解成什么了? 发个帖子也要按paper的要求来写?

网友:
试着画了一下模拟图,四连杆可以,但是楼主这里的机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楼主你百度一下四连杆机构的样式,然后结合你这里想要的开合方式应该会有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