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焊接

楼主(2022-12-06):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锈钢管(316L)拼焊的部位容易生锈(黄斑),怎么预防?如果生锈了怎么去除?

网友A:
焊接后有个工序叫酸洗钝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有个工序叫酸洗钝化处理

请教一下,生锈的地方基本都是在焊接部位,是不是因为焊接高温破坏了不锈钢的表层防护造成的?

网友:
焊条要选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生锈的地方基本都是在焊接部位,是不是因为焊接高温破坏了不锈钢的表层防护造成的?

不锈钢焊接后,要进行处理,比如清洗、保护,防氧化、打磨抛光、拉丝等等。一般来说很多对表面美观度要求较高的产品,都会讲焊接后产生的焊疤进行打磨将焊疤去掉。然后根据不锈钢工件本身的表面情况进行加工,对于一些对焊接强度要求比较高,且对表面没有什么要求的,焊疤就需要留下,然后通过表面进行清理、保护、防氧化的表面处理,以增加焊接处的抗腐蚀性,避免出现从焊接处出现氧化生锈从而蔓延整个产品。今天我们主要讲清理方法,在这里我们应当区别化学方法和机械方法。
化学方法有:酸洗(通过浸没,用酸洗膏或喷雾),辅助钝化(酸洗后)和电解抛光。机械方法有:喷砂清理,用玻璃或陶瓷微粒喷丸清理,湮没,刷洗和抛光。
焊接后焊道会出现黑黄蓝色的氧化皮,要对其清洗,虽然所有的方法都能产生不锈钢焊接钢管焊缝的接缝,没有一种机械后部处理会提供适合苛刻用途的腐蚀性能。使用化学方法去除表面的氧化物和其他污染物,同时用机械方法有可能擦去以前被清除的材料、抛光材料或湮没材料造成的污染。所有各种污染尤其是外来铁颗粒都可能成为腐蚀的来源,特别是在潮湿环境中。因此,机械清理表面最好应当在干燥条件下进行正规清理。
酸洗之后,为了去除所有的污染物和酸洗残留物,用水进行适当的冲洗非常重要。最终冲洗应当软化水进行,以避免钙色斑和污染物嵌入不断增加的不锈钢焊接钢管氧化层中,氧化层是建立钝化层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由于不锈钢焊接钢管使用化学方法(酸洗和电解抛光)而提高了耐腐蚀性,因此铁在酸洗液和电解液中必其他金属溶解得快,根据这一点使表面富集铬,变得更有惰性。因此,酸洗和电解抛光这些化学方法是唯一能够在焊缝和其他表面损伤处重新恢复不锈钢的耐腐蚀性的后部处理方法,这些表面损伤在焊接之前出现。这实际上与不锈钢的种类无关,不锈钢焊接钢管通过浸没在槽中酸洗或使用酸洗膏或喷雾的方法之间的效果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