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沿槽钢行走时怎么避免卡死

楼主(2022-12-06):
如下图,车轮沿槽钢行走时,请问怎么才能避免卡死?

网友:
轮子直径做小点啊为什么要做到卡死

网友:
多做个限位,不能用型材么?

网友:
槽钢减掉上边

网友:
去掉一边就好了啊

网友:
  液压叉车的升降导向就是用的型材,C型钢之类的。

网友:
1.上面不要跟型材贴着
2.另外加导向轨跟导向轮

网友:
为啥不用H钢呢

网友:
车轮的轮廓比型材小点儿,两侧还要加导向轮做轴向限位

网友:
你这活儿显然没法干,你显然缺点啥没画吧。负载是如何安装滴,

网友:
某宝很多这现成的轮子卖,按理不容易被卡死,否则卖给谁啊

网友:
淘宝搜索:槽钢导轮,按人家尺寸搞。

网友:
结构形式上 把槽钢 和轮子间隙放大点

计算上 需要四个轮子 实际上是三个轮子(三点成面) 每个轮子的压力多少

由于单轮压力 造成阻力矩,此时需要校对轮子的直径及曲率多少,否则造成一个自锁

还有是否有上坡 上坡产生的阻力矩是多少

这些要一一计算 并和实际经验配合方可以

网友A:
这种轮外形不能做成锥形,否则滚动方向上的轴向切面各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做这种轮子外形就做成短圆柱形,与槽钢稍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轮外形不能做成锥形,否则滚动方向上的轴向切面各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做这种轮子外形就做成短圆柱 ...

你说的在理,就是火车拐弯的原理

网友:
加导向轮是对的。

网友:
留间隙呀

网友:
|kongping发表于 12-07 13:16这种轮外形不能做成锥形,否则滚动方向上的轴向切面各点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做这种轮子外形就做成短圆柱形,与槽钢稍有间隙。
为啥要各点速度一样?

网友(点评):
轱辘外形锥形时,接触线上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轱辘不会走直线,会产生振动,增加磨损。

网友:
速度如果不快,换成工字钢就没问题

楼主:
淘宝上的锥轮和圆柱轮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锥轮和圆柱轮都有

电话这么久,还不忘刷社区,是查岗吗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12-07 23:09
电话这么久,还不忘刷社区,是查岗吗

是啊,一个小时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