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抛丸后颜色问题

楼主(2022-12-07):
我们的(履带式)抛丸机抛出来的工件表面有点“黑”,比起别人家的产品很丑,没有了竞争力。我们工件的材质为20Cr,轴承钢,9Cr18Mo。所用的抛丸就是一般的不锈钢丸(好像是一万多一顿的)。怎样才能使得抛出来的工件表面“白,亮”?请大侠们指导。谢谢!

网友:
喷砂,刚玉粉

网友(点评):
喷砂机有,但喷砂比较浅,效率也 低

网友A:
很少关注颜色,要么设备集尘不好?或者产品氧化皮比较严重。

或者你们的竞品抛丸后做了清洗?一般抛丸后产品都是有后续表面处理的,这个工艺段的颜色不是那么重要,均一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关注颜色,要么设备集尘不好?或者产品氧化皮比较严重。

或者你们的竞品抛丸后做了清洗?一般抛丸后 ...

底子不好后序处理也不白亮,很丑,国外的产品看着就光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子不好后序处理也不白亮,很丑,国外的产品看着就光亮。

钢珠的差异对颜色的影响应该也比较大

可以测试不同厂家的钢珠,还有新旧钢珠有什么差别

这种工艺测试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多少捷径可以走,多做一些DOE,也算是自己一个经验的积累

网友(点评):
谢谢!很好的意见

网友(2023-06-02):
应该是吸尘的设备有故障,
如果非得要白亮的话,抛丸后可以加一个超声波清洗的工艺,但要注意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