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玻璃孔和槽的加工问题

楼主(2022-12-07):
钢化玻璃能加工孔和槽嘛?

网友:
飞秒激光了解下。

网友:
肯定能加工的

网友A:
建议试一试水刀切割

网友:
和钢钣加工顺序一样,先加工,再钢化。
钢化后加工,内部应力不易均衡,易碎。

网友:
先割再钢化

网友:
肯定可以做的,但是有工艺要求,再就是孔不能距离边缘太近了,否则容易碎裂

网友:
已经钢化过的玻璃不能再切割。普通玻璃按尺寸切割钻孔切槽到尺寸做完后,才去做钢化,钢化后就不能再切割加工了,否则会碎裂。也有钢化过的玻璃先去做退火,去掉钢化,再进行切割,之后再钢化。

网友:
要在钢化之前做好吧,钢化后不能再加工了,不然会爆裂

网友B:
槽子2826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一试水刀切割

问了,说是不能割腰形槽,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子2826是什么意思

26~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