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设计或者产品可以代替金属软管实现平移

楼主(2022-12-07):
有个设计需要把喷箱水平移动,现在的进水方向和位置犯难了,
考虑过在上部或者下部,如图的位置最终也要拐到上边或者下边,因为右边还有东西,
希望结构尽量紧凑
是不是只有金属软管才能满足平移
进水口dn65,平移距离400mm,
也考虑了将下边平移装置做窄,让喷箱下方有空间可以安管子
请教各路大神 有没有金点子来参考参考

网友:
用有收卷机构收放胶管

(ง •̀_•́)ง(ง ˙o˙)ว

网友:
拖链、软管、随风飘扬

网友:
拖链,软管,悬挂软管都可以实现

网友:
DN65那么粗,平移距离才400很小唉,既然上边有空间就做悬挂软管就可以啦,软管用一个吊环滑轨挂一下也能拉着走走,距离比较短这个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