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振动计算对

楼主(2022-12-07):
    请问如何利用solidworks对产品进行振动计算;产品是车载产品,需要模拟计算产品是否会因为振动出现故障

网友:
这个分析很难吧,最好用实物试验

网友:
你在株洲?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我觉得实测个实际震动频率,然后SW做个模态,找一下相近频率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软件二开联系我

网友A:
大型软件 还是Ansys或Abq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型软件 还是Ansys或Abqus

怎么,因为是ansys出的结果,所以我就可以百分百相信,这什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