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3MPa的阀怎么理解?

楼主(2022-12-07):
如题所示,右下角这个3MPA的阀该怎么理解?

网友A:
一个限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限压阀啊

怎么理解呢? 刚刚提到73 ,又给限回3 , 不合常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呢? 刚刚提到73 ,又给限回3 , 不合常理啊

不看单向阀的么,73MPa高压那路过不去啊

网友C:
那个是先导口打开减压阀可以从2MP和3MP那里吸油,是不是流量比较大,吸不过来才这样设计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单向阀的么,73MPa高压那路过不去啊

73那路可以过去啊,您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先导口打开减压阀可以从2MP和3MP那里吸油,是不是流量比较大,吸不过来才这样设计的系统

看着吸是从低压泵出去的油。 再说通过溢流阀来吸油,似乎没有见过啊

网友D:
压力超过3MPa,这个3MPa溢流阀就打开了,溢流,这个泵是大流量泵,注意看有个控制油到73MPa单向阀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超过3MPa,这个3MPa溢流阀就打开了,溢流,这个泵是大流量泵,注意看有个控制油到73MPa单向阀后面。

就是因为这个控制油从73MPA后面来的,所以才不能理解。

网友:
超过3MPa,控制油就把3MPa溢流阀打开卸荷

网友:
低压泵输出压力正常是2MPA ,低压泵输出 为高压泵入口,, 3MPA的阀是低压泵的安全限定,高压泵的输出压力为73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