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个输出触点,可以接两个元件么?

楼主(2022-12-08):
例如,一个plc输出触点,并联连接:一个继电器线圈+一个指示灯。

只要功率足够的话,逻辑控制关系也满足(继电器线圈和指示灯具有同时接通和断开的连接关系),是可以的吧?

网友A:
你可以换个思路呀!把指示灯用继电器辅助触点控制。

网友B:
可以N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个思路呀!把指示灯用继电器辅助触点控制。

如果继电器线圈换成电磁阀呢?

电磁阀和指示灯并联,没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电磁阀有灯,想面板同步显示,可以。

网友:
PLC是大脑,你让大脑去亲自干活不合理啊。应该让他指挥手脚去干活。这才是control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N个

就是说:一个输出触点,可以并联多个执行器(电磁铁线圈、指示灯等),只要他们确实接受一个触点控制,是完全可以的?

是否需要考虑PLC单个输出触点的驱动功率?

网友(点评):
要考虑继电器触点的电流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一个输出触点,可以并联多个执行器(电磁铁线圈、指示灯等),只要他们确实接受一个触点控制,是 ...

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接N个。

网友:
可以,前提是功率满足,不然会烧坏触点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烧坏并联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一个输出触点,可以并联多个执行器(电磁铁线圈、指示灯等),只要他们确实接受一个触点控制,是 ...

当然要考虑功率条件

网友:
把机子的参数表好好看看

网友C:
建议触点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N负载

网友: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控制指示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继电器线圈换成电磁阀呢?

电磁阀和指示灯并联,没有问题吧?

(ง •̀_•́)ง(ง ˙o˙)ว
最好不要驱动电磁阀,会有很大电感。容易损坏~~~~~~···.

网友(点评):
再容量运行范围内, 加续流二极管, 怕什么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触点控制继电器 继电器控制N负载

正解

网友(2023-01-07):
如果继电器线圈换成电磁阀呢?

电磁阀和指示灯并联,没有问题吧?-

  触点电流负荷能力1个多安培,不超过这个基本可以

网友:
继电器有工作电压,指示灯也有,能带动就没问题

网友:
弄两个继电器较合理

网友:
想法不错的额

网友:
预估一下,不会烧触点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