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形位公差问题

楼主(2022-12-08):
①一个零件两个孔完全可以一个工序加工,图纸要标同轴度吗?
②一个厚10的板子上开两个孔,中心距500,要标平行度吗?
③600×350×10这样的板子,表面粗糙度3.2,我图中不标平面度,加工时候平面度能达到多大?会不会平面度误差太大?想标0.05的平面度,两个面还要平行度。

网友:
看你需求。你想要拿什么机床加工。

网友:
图纸的标注是你最终的需求,你需要什么精度就标注什么精度,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他们会保证,因为工艺太多了,有些你不标注但是工艺只有一种的时候问题不大,你不标注他用了别的工艺就完全保证不了。

网友:
有要求就要标注,不然无需检验,无法保证使用要求,最终以图纸为准。

网友A:
未注不代表没有,企业有企标,国家有国标。这个行业有很多约定成俗成的,图纸上根本不标执行标准。懂行的有些根本不问,最多也问你按啥执行。找茬的,我从不买帐,咋这现在做数据的坐不住了?我啥都要标图上么?老外图纸也未见的详尽不是。

网友:
不是标不标的问题,是要看你实际使用要求然后才牵扯到加工精度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未注公差等级要求?

网友:
标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不标是对供应商的信任(长期合作达成了默契)

网友:
外委加工肯定要标,自己公司加工看情况吧。反正标上了你没责任。

楼主:
|白无无发表于 12-08 10:58楼主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未注公差等级要求?
这是形位公差,一般我个人按7或8级取,不知道不标的话加工出来大概多少

网友:
1.最好标。2.设一个大面做基准面,N个孔都与一个这个面垂直比较好。3.大板加工后弯矩变形是常有的事,不标的话,变形了你是否能接受呢?

网友:
1、标不标公差主要看能否满足你的装配要求;
2、不标形位公差的图纸也受未注公差的限制,尺寸也不是可以随便加工的。

网友:
1、CNC加工不换刀具理论上不需要标注同轴度的,除非要求公差高于CNC精度;普铣如果精度要求特别准最好标注同轴度公差. 2、这个问题不清楚,完全看你的装配要求。3、这个可以查询机械手册会标有平面度自由公差范围,一般这类板子无特殊要求0.2的平面度在加工完后走一道整平工序完全没问题,0.05的平面度有点够呛

网友B:
我觉得你有点儿弄反了呢,加工人员是根据你的要求定工艺,你不标他们就会按照最省事儿的工艺做

网友:
需要标注的,如果的确有这个精度需求,你的标注是你需求的精度指标,他会根据你的需求选择适配的工艺,不然他们用一些简单工艺,加工时不注意没做到也不会检验

楼主:
|人在曹营心在汉发表于 12-08 12:111、CNC加工不换刀具理论上不需要标注同轴度的,除非要求公差高于CNC精度;普铣如果精度要求特别准最好标注同轴度公差. 2、这个问题不清楚,完全看你的装配要求。3、这个可以查询机械手册会标有平面度自由公差范围,一般这类板子无特殊要求0.2的平面度在加工完后走一道整平工序完全没问题,0.05的平面度有点够呛
是的,实际上0.2也可以接受的,0.5都不影响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未注不代表没有,企业有企标,国家有国标。这个行业有很多约定成俗成的,图纸上根本不标执行标准。懂行的有 ...

一切以图纸为准,国标这么多,图纸上不标明,谁知道按照什么标准加工。否则做出来不达标的时候,有得和供应商扯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切以图纸为准,国标这么多,图纸上不标明,谁知道按照什么标准加工。否则做出来不达标的时候,有得和供 ...

我还就不怕扯皮,没标他也加工出来了,错了肯定他负责。问都不问下,怪我咯。啥时候供应商被你们惯成这样了,你们是做设计的么?倒像做老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就不怕扯皮,没标他也加工出来了,错了肯定他负责。问都不问下,怪我咯。啥时候供应商被你们惯成这样 ...

这种扯皮没意思,知道吧。如果是漏标尺寸,那肯定加工不出来,肯定会问设计。如果是形位公差不标,或者公差不标,又想达到自己心目中的要求,那就是出图的问题了。当然,一般长期合作的供应商也会帮忙修改,但是图纸少标注,或者不标注,这肯定是图纸的问题。总不能想要H7的公差,但是图纸又不标注吧。

网友:
机械设计是服务于最终功能的,你的零件图表达的也是你为了达到功能所需要的,你不用管加工咋做,那是工艺工程师的事儿,只要你设计的符合加工工艺,不是造不出来的东西,就可以。你要标平面度0.05,你得想,你为啥要这个平面度,上面是装什么精密东西,或者作为基准面还是整机本来就要求高?平行度也是,你另一个面为啥要跟这个平行?你如果不标注,可能就是现成的板子下料,你标注了,就是12或者更厚的板子,两面铣平,或者刨平,反正加工工时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扯皮没意思,知道吧。如果是漏标尺寸,那肯定加工不出来,肯定会问设计。如果是形位公差不标,或者公 ...

H7我还真不标,这种扯皮为啥没意思?谁说图纸上啥都标?又不是做军工的,估计军工图纸都是拆分的。未注公差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送到供应商手上,干嘛标图上。况且我未标他就可以随意加工,是我责任?出来混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儿?我图纸就有问题了,咋啦,我得觉得耻辱?无耻的人都没觉得,额干嘛觉的?看不惯,大家就都不要勉强。我做领导,肯定要求你标全。但我领导要要求我标全吧,额能力是有问题,考虑问题肯定不能的面面俱到。况且这种未注标准一般都是公司告诉我,不是我定的。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孔的问题, 螺栓安装的时候也有较多间隙,有1mm间隙吧?  同轴度  我觉得没必要了吧, 平行度的那个要求也不怎么重要, ,比如18孔用M16,,结果平行度差了,那就用M14 算了啊, 我是做粗糙设备的, 尺寸要求可能没你们高

网友:
有需求就标。实事求是。该有的都要有。避免在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可以正确的记录下设计是的思路。

网友:
大兄弟,如工件要求严,使用场景比较精密的话,必须得标。你图纸是一种情况,实际现场加工又是一种情况。你不标,加工工人一看,哦,粗活,随意干,废不了。质检一看,没有形位公差,孔的精度也不高,粗活,随意量几个尺寸完事。

这都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情况。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人家就一句话,我按图纸加工,按图纸检验,有什么问题?

网友:
孔是用来做什么的,板子平行度对组装以及最终功能有什么影响? 这些没有确认好,标注过多的形位公差只是徒增成本。

网友:
建议,查询自由公差。在允许范围内,就不标了。除非加工方跟你有仇,故意使坏

网友:
激光孔我觉得就没必要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有点儿弄反了呢,加工人员是根据你的要求定工艺,你不标他们就会按照最省事儿的工艺做

这才是正解

楼主(2024-11-27):
|白无无发表于 12-08 10:58楼主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未注公差等级要求?
图纸里要写未住公差按什么标准执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里要写未住公差按什么标准执行?

得看你需求吧,有好几个等级

网友:
公差主要看你设计的零件应用的场合,比如一个面板装开关的就不要求什么形位公差。如果以轴承座、轴做传动用就需要标注同轴、因为担心偏心等问题。

网友:
有要求就标

网友:
说图纸,先说它的功能性能要求,再考虑工艺方式。

网友:
不标加工单位就自由发挥了,产品不得行的时候就得眼泪往肚子里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