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取工装设计

楼主(2022-12-08):
各位大佬请给点意见
下面这个涡轮产品,在安装前需要磨合,现在的情况是人手工把涡轮拿起来放到磨合设备内,磨合后在涡轮盘外侧的齿轮上会有一层油,然后员工再手工把这个涡轮盘拿出来。现在需要设计一款工装,员工使用这个工装把涡轮盘放入设备,磨合后再拿出来,同时避免把外齿轮的油给弄掉。(涡轮盘直径100mm,内径20mm,重量50g),设计的工装需要是手持的,不想要气动或者电动的。求助

网友:
胀轴

网友(点评):
第三张图,放入磨合设备那里有个轴,放进去后就没办法用一样的工装给取出来。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夹凸台外圓

网友(点评):
一种方式,凸外缘大概有5mm深度可以夹持,但是不知道能不能住

网友:
了解下钓鱼的邓刚使用的提鱼的钳子

网友(点评):
考虑过类似的,三爪卡盘式的,但是可能会触碰外层的油脂。

网友:
磁铁?,,,,,,

网友(点评):
这个考虑过,但是使用磁铁后是否会将部件磁化,以及磁性残留的问题,没有往下推进

网友:
多重?什么材料?设计夹住齿形的工具不行吗?

网友:
做一个夹住辐轮塑料内槽的套筒式卡夹,用弹片压紧,默认状态夹紧状态,松开时手动按压松开,这个产品只有50g很好夹

网友(点评):
现在准本按照这个方向走,谢谢

网友:
用内胀夹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行,在磨合的时候,设备内部中间有个轴,插进涡轮盘的孔里

网友:
涡?蜗?蜗轮蜗杆是有的,涡轮好像是流体功能元件,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打字错误,是蜗轮盘

网友:
下面做一个C型钳的方式,上面做定位就可以了,然后上部圆轴处做一个手压式的开关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