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齿轮跨棒距测量问题

楼主(2022-12-08):
请教各位大佬,

PA66的注塑斜齿轮,跨棒距用什么工具测量?
按金属齿轮的测量方法,是否存在齿面变形,从而测不准实际跨棒距的可能?

网友:
本来想说用投影   发现是斜齿轮   等一个大佬解答

网友A:
测量能用多大力量?还能把尼龙压变形?

网友:
|时间不多多益善发表于 12-08 13:12本来想说用投影   发现是斜齿轮   等一个大佬解答
斜齿轮应该是跨球距,可以用投影。

网友:
链轮才测跨棒距,齿轮是测跨几齿公法线,可以看看齿轮检测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能用多大力量?还能把尼龙压变形?

无法确定尼龙变没变形。
用球头的千分尺测量,拧的松和紧能差好几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