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60年代矿石收音机:没电源电路照样听电台

楼主(2022-12-08):
今天我们来看个老物件,矿石收音机。当年在做“老照片”的时候,周同学其实是推过几期矿石收音机的,也算是勾起过很多人的记忆了。来看看实物。

矿石收音机

啥叫矿石收音机呢?简单点说,凡是没有电源而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原件(矿石或二极管)的收音机都可以称为矿石收音机。其实很多喜欢日本动漫尤其是喜欢新海诚的小伙伴们,都曾经见过矿石收音机。还记得《追逐繁星的孩子》里明日菜在山顶听的那个东西吗?那就是一台矿石收音机。

《追逐繁星的孩子》截图

矿石收音机是所有无线电接收设备里最简单的一种,也是最省钱的一种。在建国初期,这种不用电、花钱少、组装简单的收音机,成为了人们收听无线广播的首选。一台完整的矿石收音机一般由矿石检波器、线圈、电容器、分线器、接线柱、耳机等几部分组成,当然大多数还少不了一个放置箱。今天我们推的这款矿石收音机是一台双矿石收音机,具体生产时间未知,但由于其采用矿石而非二极管,基本判断为60年代初期及以前的产品。

双矿石收音机操作盘

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台矿石收音机的组成。

矿石检波器

矿石检波器是矿石收音机最重要的组件,分固定矿石和活动矿石两种。矿石收音机上常用的矿石有硫化铁矿石和方铅矿石两种,一般黄豆大小的矿石就够用了。这台矿石收音机上所有的固定矿石是由上海林坤工业社生产,由原矿石、锡箔、弹簧点触针、矿石放置罩、铜螺丝盖等共同组成,放置罩中间有一个调整孔。固定矿石将矿石装入放置罩的一个铜螺丝盖内,另一头接着一个弹簧点触针顶住矿石。

固定矿石

矿石收音机的收音效果由矿石与弹簧的接触点来决定,如果接触的点合适,那收音效果就好,否则就收不到无线信号。如果效果不好,就需要用针插进调整孔内调整弹簧触点,直到找到效果最好的触电为止。

一台双矿石收音机除了一块固定矿石外,还配有一块活动矿石。活动矿石的组成和结构与固定矿石差不多,但它不配调整孔,而是配有一根调整杆。检波时,只需要手动操作调整杆使得弹簧与矿石形成最佳接触点即可。

活动矿石

早期矿石收音机检波组件均为矿石,进入60年代后晶体二极管开始出现,渐渐取代矿石成为了矿石收音机的检波器。做矿石收音机的二极管多为锗晶体二极管,通常用2AP9等型号。

高频锗点接触型二极管

电容器

电容器是矿石收音机用来选台的,但必须与线圈配合才能使用。矿石收音机上常用的电容器分可变电容器和固定电容器两种。

可变电容器,全称空气介质可变电容器,分单连和双连两种。这台收音机的空气可变,是上海复旦电容器厂生产的单连可变电容器。

可变电容器

空气可变电容器是由两组相互绝缘的极片(铜片或铝片)组成的,绝缘的介质是空气。其中一组极片装在旋轴上,可以转动,叫作动片。另外一组是固定不动的,叫作定片。转动旋轴,当动片全部旋入定片的空隙时,电容器的电容量最大。通过可变电容器来调解谐振频率,与调频线圈相配合进而实现选台的目的。

固定电容器多为纸质电容器,在矿石收音机上多数用于耳机的两端。这台收音机上没有安装,有个概念就行了。

固定电容器

线圈和分线器

线圈与电容器相互配合,使得矿石收音机可以选择电台。根据线圈是否存在依附,线圈可分为圆筒型和空心型。根据绕法的不同,圆筒型又可以分为单层圆筒型、多层圆筒型和蜂房型,空心型也可分为编蓝型和蛛网型。由于空心型容易变形影响电感量而蜂房型绕法又相对复杂不适合自制,所以常见的自制矿石收音机还是采用单层圆筒型线圈居多。

圆筒型线圈

单层圆筒型线圈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将铜线(漆包线或纱包线也可)绕在一个线圈管上,线圈管是纸管、木管或竹管都可以。线圈绕成功后留几个抽头,与分线器接线片搭配来调解线圈电感量。

线圈和空气可变

分线器

接线柱

接线柱由螺杆螺母和垫圈组成,螺杆上均有塑料的小钮。一般情况下,矿石收音机至少有四个接线柱,分别供天线、地线和耳机联接收音机使用。

接线柱

耳机

耳机是矿石收音机唯一外放,是将电能转化为声音的器械。矿石收音机所用的耳机,按照形状来分,可以分为耳机和耳塞两种。因形状不同,又可以分为不同的佩戴方式,耳机为头戴式,耳塞为塞入式。矿石收音机的耳机收音质量取决于其内部两组线圈的电阻,电阻越大,效果越好。所以,矿石收音机多选用2000欧姆以上的高阻耳机。

青年牌高阻耳机,上海公私合营虹光电讯器材厂出品

天线和地线

天线是矿石收音机在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天线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矿石收音机的性能。天线搭建好后,通过接线柱与线圈抽头连接。同时,线圈另一个抽头接入地线接线柱引出铜线或导体后埋入地下。

天线和地线接线柱,绿色为天线接线柱,粉色为地线接线柱

你当年自己组装过矿石收音机吗?额,现在,你知道这个箱子是干什么用得了吧。

网友:
能源哪里来,没有手摇的把子,能不能晃(里面有自动发条)?

网友:
躲在被子里听美国之音

网友:
电波功率比较强。

网友:
能源产生原理是啥?

网友:
这玩意听说过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