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与化学镀技术

楼主(2022-12-08):
求《电镀与化学镀技术》PDF资源,谢谢

网友A:
同求,还有新问题,镀铬时有没有三价铬和六价铬区别,有没有了解的老哥能解答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还有新问题,镀铬时有没有三价铬和六价铬区别,有没有了解的老哥能解答一下

硬铬都是六价铬,三价铬的硬铬我目前还没有见过,可能实验室条件可以做到但是应该没有成本优势。

六价铬和三价铬在装饰铬上比较常见,我对这个其实了解也比较久远一点,毕竟也有6年时间没在一线了

1.六价铬和三价铬主要指的是在镀槽里铬离子价态是Cr3+还是Cr6+,  三价状态比六价铬毒性低大概100倍,不是说3价铬完全没有毒性,这个是有偏差的
2.六价铬镀槽的成本比较低,镀层比较白亮,饱满度好,但是低电流容易有铬黄,这点低档水龙头最明显,凹槽都是黄色的
3.三价铬镀槽的建槽成本较高,维护成本更高,镀层比较黑一点点(现在可能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低电流区效果比较好,复杂零件也容易做到全区域电镀。

大概就这么多吧,其他的可以看药水商的说明书,我自己也有一些记忆不齐全了,当时背诵的说明书都还给老板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求,还有新问题,镀铬时有没有三价铬和六价铬区别,有没有了解的老哥能解答一下

需要环保要求就要说明是多少价,六价铬不符合环保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铬都是六价铬,三价铬的硬铬我目前还没有见过,可能实验室条件可以做到但是应该没有成本优势。

六价 ...

解答的很详细,多谢老哥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环保要求就要说明是多少价,六价铬不符合环保要求

这样呀,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