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加工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有什么螺纹的加工设备能满足:被加工件的外径范围33-135mm,长度最大700mm。要求是加工时,被加工的工件不动。找了很多套丝机,这种规格的都无法做到,太长了。

网友:
定做大板牙,,,,,,

网友:
自己做,摇起来

网友:
为什么要刀具动零件不动?

网友:
可采用类似套丝机结构。将轴固定于尾座。再做个刀具工装并安装到卡盘上。要求主轴孔大于机工件

网友:
也就是类似将旋风铣安装卡盘上

网友:
数控镗跑差补加工外螺纹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F411A7m6/
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