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材质变形

楼主(2022-12-08):
PP材质加工平板,平板内就几个孔,放置一段时间后翘曲,请问大侠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内应力,变形吧,板子里面残留内应力,打孔正好把他释放了,这批板子不太行,回火重新热一下试试 ;这个零件肯定已经报废了,翘曲基本搞不回来了,力已经释放掉了

网友:
加厚吧  或者加点筋

网友:
(ง •̀_•́)ง(ง ˙o˙)ว低温加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