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叉结构受力分析

楼主(2022-12-08):
最近看到一个剪叉结构的顶升台,想起看过的几种类似的,想了想都是莫能两可,想问问大家可以在那里找到比较全面的资料

网友:
这个好多厂家在做的了呀,参考下

网友:
把FNX去掉。轮子提供个支撑力就行,不必考虑摩擦力、

网友A:
没见过气缸,液压缸直接顶平台的剪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气缸,液压缸直接顶平台的剪叉。

流水线上经常看到,效率高,只是因为起始位太高用处不大,剪叉比起导柱导向要简单很多

网友:
某音某宝剪叉升降平台多的是,能看出点所以然的,太详细资料不会有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1-16):
这个我做过一次,最开始的力要计算好,再就是各部件间的摩擦力,不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