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夹钢

楼主(2022-12-08):
    常见有人说到菜刀夹钢,大多理解是为了刀口锋利,整体又有韧性。
    但还有其他的原因要夹钢,我理解古代有个说法好钢要用在刀口上,那时好的钢工艺复杂,不易得到,比较贵重的。所以要只在关键的刀口上用上钢,其他就用熟铁了。这是其一。
    还有实用性,比如以前的磨刀石都是天然的沙石和烧结的砖,磨削的效率很低,夹钢的菜刀磨快时就是先采用削刀的方法削到需要的厚度,再磨,要是全钢的磨起来就很费劲,磨刀师傅磨刀的价格也要加倍了。这就是削刀磨剪刀的来历。比如我单位木模工的切刀,要求只要锋利,没有特别的韧性要求,但都是要用贴钢的,这样磨起来较容易,即使是他们用的是油石和细砖。木匠的刨子也是贴钢的,也是为了易磨。

网友A:
能用比较机械设计的方式描述吗? 强度,刚度,塑性,断裂应变才是机械设计的词汇,刀口尺寸,刀的厚度,强度测试,再不然硬度也可以算半个。。
或者你很强调材料,那么就用专业的材料的角度描述,例如什么钢,什么牌号,成分,什么热工艺,有什么特点,
硬度,强度刚度稳定性。

你写这玩意看不到半点的专业性,类似老百姓经验,再散一点就变形中国传统的玄学文章了,类似什么章丘铁锅。

哎,屌丝看起来不仅杠精,还变身自大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比较机械设计的方式描述吗? 强度,刚度,塑性,断裂应变才是机械设计的词汇,刀口尺寸,刀的厚度,强 ...

还没到更年期吧?

网友:
见过一把锻刀,容易生锈

网友B:
大侠怎么琢磨起菜刀了?

见过某宝上一款带加热功能的家用放刀筷的烘干机,有磨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怎么琢磨起菜刀了?

见过某宝上一款带加热功能的家用放刀筷的烘干机,有磨刀功能。

单位里有很多老锻工,且做菜刀有点专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