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分割器驱动两个转盘的问题

楼主(2022-12-08):
大家好,本人设计了一个设备,用到一个分割器驱动两个转盘,见图。
分割器直接和转盘①连接,通过链条与转盘②连接。
每个转盘有8个工位。
转盘上工位所在圆直径400mm。
两个转盘的工位A和A`在垂直方向上对齐。
由于结构原因,链条传动如图绕来绕去~~~。
链轮1和2都是10A24齿,涨紧链轮3是10A16齿。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转盘2定位不准,和转盘1的工位对不齐,能差出5mm。
肯定是链条传动问题。
我们要求不是太高,差2mm问题不大,差5mm超出预期啊。
我看纸杯机一个分割器驱动3个转盘,也是用链条传动,也没问题啊。
大侠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A:
灌装行业叫星轮。。 你这个不行的  会出现转差率 问题 不稳定。。

网友B:
我出一个馊主意:

1,2链轮太小了,但凡链条有一点点位置差,A和A'放大了多少倍?

所以不动脑子去改,那就加大1,2链轮。

网友C:
链轮转弯太多,为什么不能直联加一个胀紧轮或者直接用搭桥齿轮

网友D:
稳定差5mm的话,应该是链条长度没算好,导致两个盘子的起始角度不一致。链条是一节一节的,所以你长度固定了以后,两个盘子的相对夹角也就固定了。那几个标3的传动齿轮,一边一个,位置做成可调节的,别固定死,直接弄个长孔的底板。然后调节几个传动齿轮的位置,微调两个盘子的起始位置。

网友:
需要精度就用齿轮吧

网友E:
建议上2个凸轮分割器,别整花里胡哨的,到时候出问题被人攻击。

网友F:
从动侧链轮需要可调相位, 如使用免键涨套连接, 或者底座用绕圆形的长条孔固定. 也可以调从动法兰盘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转弯太多,为什么不能直联加一个胀紧轮或者直接用搭桥齿轮

结构限制,不能那样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定差5mm的话,应该是链条长度没算好,导致两个盘子的起始角度不一致。链条是一节一节的,所以你长度固定 ...

不是稳定差5mm,初始把上下两个工位对齐,转接个工位后就对不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上2个凸轮分割器,别整花里胡哨的,到时候出问题被人攻击。

神州行 我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一个馊主意:

1,2链轮太小了,但凡链条有一点点位置差,A和A'放大了多少倍?

现在还没搞清楚是链条不准,还是链轮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动侧链轮需要可调相位, 如使用免键涨套连接, 或者底座用绕圆形的长条孔固定. 也可以调从动法兰盘相位.

转盘初始位置可调的,调好后转几个工位就不准了

网友G:
链条传动有多边形效应,很难保证两个转盘的相对定位精度,还有就是两转盘之间存在相位差,需有一个转盘能单独做角度调整,最好采用胀套结构

网友:
如果不稳定, 就用3#说的, 加大链轮直径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两个纸杯机的图纸,

发现一个用的是一个分割器驱动两个转盘,用链条传动;
另一个直接用了两个分割器分别驱动两个转盘。
有没有搞纸杯机的前辈啊,给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装行业叫星轮。。 你这个不行的  会出现转差率 问题 不稳定。。

三合一灌装机用的是齿轮传动。
我这个用齿轮传动的话,因为结构限制,需要好个齿轮传动过去,因为齿轮有侧隙,累计起来误差估计也有点大。所以没用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稳定差5mm,初始把上下两个工位对齐,转接个工位后就对不齐了。

那你看看中间那个3号齿轮,开始和转一段时间以后,位置有没有变化。可能是转起来以后,链条两边张紧的量变了

网友:
用几个齿轮 不行嘛,搞这么麻烦

网友:
试没试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紧紧涨紧轮?如果误差始终在一定范围内,那还好说。

网友:
链条是不能用来做精确传动的,它不像齿轮一样啮合的特别紧密,就像有的辊子输送链开始转动的时候棍子是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启动,并不是同时启动的。条件允许的话换成同步带吧。或者轴都换成胀套连接,一个一个的调角度

网友:
我觉得你张紧轮搞多了    然后还有误差有一个放大的过程    底下轮子偏一度 上面反应出来就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两个纸杯机的图纸,

发现一个用的是一个分割器驱动两个转盘,用链条传动;

分享一下全套纸杯机的图纸,网盘,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搞清楚是链条不准,还是链轮不准

你先把旋向标清楚。

或者你做一下反转测试,或者将分割器安装在A‘转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上2个凸轮分割器,别整花里胡哨的,到时候出问题被人攻击。

支持lz复用的初衷,因为精度要求低,成本压力大。值得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条传动有多边形效应,很难保证两个转盘的相对定位精度,还有就是两转盘之间存在相位差,需有一个转盘能单 ...

感觉主要原因就是多边形效应这个原因,链条传动,微观看,链轮被驱动,并不是匀速运动。同样结构,换同步带应该就能好很多。
链节是一个个小直线段,虽然可以保证每次链轮都转动相同的链节数,但是不能保证每次停止时链节都是相同的状态角度(每转动一个链节的过程中,链轮的角速度不是均匀变化的,如果两个链轮从这一个链节传动的视角看不能同步,就会出现转动的角度差异)。或者如果计算好了中心距(链节数)或者节距更短的链条,或者大链轮,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网友:
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定差5mm的话,应该是链条长度没算好,导致两个盘子的起始角度不一致。链条是一节一节的,所以你长度固定 ...

对的,节距与链长不匹配。

网友:
再用一个减速箱最后通过齿轮连接,计算匹配位置要算准确

网友H(2024-12-30):
最后怎么解决的?学习下

网友:
链条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后怎么解决的?学习下

同问!@cgq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