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大家用sw怎么画图片上这个样子的模型

楼主(2022-12-08):
(图片)

网友:
这是多瓣抓斗,起重机设计手册里有专门的章节。

网友:
先按组成的零件建模,再把多个零件装配(焊接)到一起

网友A:
示意一下,是图片这个意思吗?主要特征有拉伸,弯曲,切除,那个几个加强筋简单画法就大概居中位置建基准面,分别拉伸到2个面,精确的话,要建曲线了,通过曲面的办法做;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上班也挺摸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意一下,是图片这个意思吗?主要特征有拉伸,弯曲,切除,那个几个加强筋简单画法就大概居中位置建基准面 ...

学到了